折叠翼

楼主(2019-04-30):
每次飞大一点固定翼,感觉不好拿,各位大佬感觉

网友A:
复杂了,弄成机翼可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了,弄成机翼可拆就行了

可拆的话,还要多拿一点,要是可折叠的话,就不会那么麻烦,还要组装

网友:
可以螺丝拆装的就很便捷了

网友(2019-09-26):
折叠翼复杂的多了,要考虑的也多

网友:
折叠可是试试用航模胶带做合页,利用吸管和一次性筷子做成插销,以上我就是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