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遥控器

楼主(2019-04-30):
本人轴距550航拍无人机,就差一个遥控器,求各位大佬推荐一款适合的遥控器,价格700左右(二手也可以)

网友A:
如果能折腾开源的open tx系统(我花了半个月才摸通),那就上睿思凯X7。不想折腾的加点钱上天地飞ET12。700封顶预算的话,考虑一下乐迪AT10不错。

网友:
推荐乐迪,

网友:
天九或AT10

网友:
700也就QX7了, 或者等等X11, X11应该会比X9D便宜

我700块买了X9E, 然后还送了X6R和一个兼容的SBUS接收机, 美滋滋.......

网友:
700左右可以看看二手的futeba 8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折腾开源的open tx系统(我花了半个月才摸通),那就上睿思凯X7。不想折腾的加点钱上天地飞ET12。700 ...

那植保机遥控器用那些,价格1000左右(二手也可以)

网友:
天九,两公里未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