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帮忙调试pix飞控

楼主(2019-05-01):
怎么调我都调不好,我是个新手

楼主:
求大佬帮忙

网友A:
只要硬件没有问题,一般的pix默认参数就很平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硬件没有问题,一般的pix默认参数就很平稳了

现在是一直再闪黄灯

网友B:
是什么问题,。。。

网友:
黄灯是没连上遥控器

网友C:
可以邮寄帮你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邮寄帮你调

还会邮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问题,。。。

提示检查固件和框架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老铁,寄过来免费给你搞

网友:
可以加我咸鱼,看信用

网友:
需要联系我vx wsgyhdyh

网友:
说吧,想怎么调,无偿帮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你这个电机是不是原装的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你这个电机是不是原装的浆?

是的(=^^=)

网友:
你需要在地面站上看提示,如果飞机有问题,地面站都会有相应的提示,不要仅仅从飞控灯上判断,这样不一定准确。

网友:
可以无偿帮你调

网友:
是什么问题?

网友:
黄灯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换了个地面站就好了

网友:
初来乍到,也遇到困难,围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