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控制板,PWM驱动板连接接收机

楼主(2019-05-01):
遥控的接收机只有一根信号线,那信号地线怎么办?

网友:
接接收机供电电源负极

网友:
这个pwm和接收机输出的pwm不是一回事,如果你要接接收机,不能用!

网友A:
能用的,萝莉新版六通接收机映射油门到接收机一号通道,然后调整接收机一号通道信号输出为PWM模式,本人成功用这东东驱动130电机

网友(2019-09-15):
引用 网友A:
能用的,萝莉新版六通接收机映射油门到接收机一号通道,然后调整接收机一号通道信号输出为PWM模式,本人成 ...

请问别的控可以么

网友(2019-10-15):
别在淘宝买 自己做个接收机

网友: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看不懂

网友(2021-07-14):
问下,楼主这个MOS管的型号知道吗?上个电路图,这种驱动电路我总想把它和接受机整合到一起

网友:
GND接到接收的GN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