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手机地面端

楼主(2019-05-01):
动飞了两个电池打开手机飞鱼地面站,看到起飞两个字就点了,然后直升不停打开关没有我点了手机暂停。空中停机摔了下来。

网友A:
飞之前设置高度,不要在空中做暂停,关机这种,出了紧急情况,你可以直接点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之前设置高度,不要在空中做暂停,关机这种,出了紧急情况,你可以直接点降落。

谢谢,晚上找找看有没有手机操作说明

网友:
不需要什么手册,其他都没问题。我告诉你在哪里做设置就是了。

网友B:
炸机了啦

网友:
静静地看着,富裕的人装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机了啦

是首飞刚做好第一个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

是最大高度值吗?默认是20难道我如果不点了停止飞机20米高就会悬停吗?天啊

网友:
反正我的是这样,我做过调试。你可以先从5m实验起

网友A:
把你的日志发来看看?固件版本是3.2.1还是最新的3.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日志发来看看?固件版本是3.2.1还是最新的3.6.5

3.2.1固件,日志不会看

网友A:
发来吧,我能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来吧,我能帮你看看

这咋发呀,算了吧应该是操作失误,不过我手机用返航再点暂停就没有。点了起飞再点暂停就……

网友:
看了我就恐慌,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笔记本吧

网友(2019-10-10):
炸过鸡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