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19-05-01):
飞控,跟遥控接收器中间线序怎么接,原来的线找不到了

网友:
一通道接一通道啊,依次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线

不知道线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线

谢谢哥们,空了来重庆,请你喝酒,带你找妹纸

网友:
23那里短接以后,1就是ppm模式了插一根线到接收机的ppm口或sbus口

网友:
2.3短接后应该是用接收机的sbus模式吧。只需把接收机的sbus口接飞控的1号口。飞控口上为白色信号线,中为红色5v,下为黑色gnd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