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9-05-02):
apm2.8飞控,四轴自稳模式起飞,明显向右后方偏,打定点模式后基本稳定。控制悬停不动后,俯仰偏航都显示-1度左右,右后方电机明显过热。但是飞机重心基本平衡,也没发现明显的安装歪的地方。麻烦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陀螺仪校准时,校准面不水平或垂直面不竖直

网友A:
自动调参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参下试试

apm2.8估计自动调参不行吧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對呀 原來大家都有這問題喔

网友:
apm就别浪费时间精力了,上 pix吧

网友(2019-06-16):
我自制的MWC飞控150机架起飞也是向右后飘,我都是用摇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