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我用了 nazav2飞控,用自焊的电调问题

楼主(2019-05-02):
师傅们,我用了 nazav2飞控,用了图上自己焊接电调,解锁后电机一卡一卡的转,要转好一会才顺。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调,有源码不?

网友B:
都自己焊电调了,还用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调,有源码不?

这个不太懂,买的板买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自己焊电调了,还用naza

那用什么呢?老板

网友:
电容问题吧

网友C:
我那是nazav2电机卡转。发现是电调电容坏了换了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是nazav2电机卡转。发现是电调电容坏了换了个新的。就好了

哪个电容?

网友D:
怠速不够 调高一点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个电容?

电调上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怠速不够 调高一点试一试

怠速是在哪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上的电容

有空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怠速是在哪调呢?

参调软件里有  调电机转速的  默认是推荐 你可以往上调一档

网友E:
怎么卡,一卡一卡,速度上不去?

有可能电机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调软件里有  调电机转速的  默认是推荐 你可以往上调一档

调过最高,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卡,一卡一卡,速度上不去?

有可能电机缺项

刚解锁就是一卡一卡的,要过好一会才正常转,正常后速度能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卡,一卡一卡,速度上不去?

有可能电机缺项

这倒没留意缺相,过会他又能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过最高,还是一样

那不会了  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会不会是电调在自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会了  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会不会是电调在自检啊

应该也不是,但有个问题,不上桨解锁没问题,就是上桨就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也不是,但有个问题,不上桨解锁没问题,就是上桨就会

会不会是电调预热或者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电调预热或者动力不足

之前我用这个电调,用apm飞控,电机也换了。跟电机有没有关系?

网友(2022-11-08):
楼主解决了吗,这么久了也不知道您还在不在论坛了,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电调的最小行程设的太小了,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