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zone f405飞控连接不上接收机

楼主(2019-05-03):
求助大神,skyzone f405飞控无论如何都连接不上接收机,,按照标准的接线图连接接收机,sbus和ppm都试过,就是在betaflight里没信号,同样的接收机在另一个f3上就可以用sbus控制,但是用在这个上就是没信号,遥控器输出调好了,每个uart口都试过,也刷了最新的固件,到现在还是不行,,,想知道是不是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端口选择UART1试试

都试过了,不行呀

楼主:
自己解决了,用了富斯ia6B的ibus连上就能收到信号了

网友:
这么古老的飞控

网友:
每一家的端口号都不一样,,你要问卖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