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电调

楼主(2019-05-03):
求解,好盈铂金40安电调什么的绿圈圈是干嘛的,没有这个绿圈圈会不会影响电调工作。

网友:
滤波用的,几乎没用

网友:
可以增加不少重量,,,

网友A:
这是消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消磁环

拿掉去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因该没多大影响

网友B:
防浪涌电流的,还是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浪涌电流的,还是有好处的

谢谢啦

网友:
我的电调其它输出5V,其中一个是9V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