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9d 遥控器上显示不了rssi信息

楼主(2019-05-04):
遥控器:x9d plus
接收机:xm+(已刷最新版的八通道带回传固件)
出现的问题:f4飞控osd已经能够显示rssi信息,但是遥控器上无显示。

楼主: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遥控器不会有反应的, XM+没有回传, 这个功能是单向的, RSSI由接收机计算并发送给飞控, 整个过程遥控器都是不知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不会有反应的, XM+没有回传, 这个功能是单向的, RSSI由接收机计算并发送给飞控, 整个过程遥控器都是 ...

好的!非常感谢你!

网友:
xsr的接收机有回传功能

网友B:
xm+最多模拟个rssi,其它它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xm+最多模拟个rssi,其它它没有这个功能

谢谢啦?明白

网友:
接收机固件问题

网友C:
谁说没有rssi功能,是接收机固件问题,刷fcc版,不要刷fport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没有rssi功能,是接收机固件问题,刷fcc版,不要刷fport版

他们说的是这款接收机无法回传信号给遥控器。(根据兔蛋画的那张图是没有标注xm+能够给x9d传递rssi信号的)

网友D:
我的也没,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没,正常的

确实是xm+无回传信号给控!

网友:
哦,对不起我搞错了

网友(2020-02-12):
换个r-xsr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