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全N无刷电调看不懂图中三个问题

楼主(2019-05-04):
1,单片机正上方的三个电阻是1K还是几K的
2,图中连接接收机只有俩根线,CND和信号线,VCC没画,从哪接过去
3,图中中间7805那块单独一个框框,小白实在不懂专业画图的含义,无法理解怎么和图中连接

自己学着做航模电子这块就差电调了,遥控和接收机都已经成功了

自己理解这焊非但没成功,还烧坏了我 已经成功的6通接收机,求助好心人解决疑难,不敢再乱试了文字不好描述的可以加我   微信18966721226   QQ1007093413

楼主:
下图是比尔给我说用7805怕温度高叫我用俩个,然后具体怎么焊没有给我说  ,我试着焊失败的版本,

楼主:
主要是开始板子小。7805一面一个把自己搞晕了,接反了,应该是那样吧接收机烧坏了,后来拆了换一个焊正引脚也不行。实在不敢乱试了,毕竟辛苦制作的  接收机已经牺牲了

楼主:
心疼我的6通接收机,带电压显示的,还有一个12通的接收机试了几个单片机引脚都没有成功把电压检测接成功

网友A:
78L05和7805都是降低电池电压至5V,一个给电调单片机供电,一个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明白就是直接按图中去掉方框直接接上就行是吧,单片机正上方的三个电阻是几K的。没有注明,左边右边都写了就是上面没写,是1K还是18K啊

楼主:
这是三个电阻是多大电阻

网友:
像这样的线路,不但要电路基础扎实还要焊接过关,,如果不是技术很好,,,还是不要做,,

网友:
目前我正准备设计一款电调,,,,正在看三相电机驱动相关资料

网友B:
原理图里不是有嘛,三个电阻都是1K的。

网友:
他这个电调应该该是不带BEC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2019-09-14):
引用 网友A:
78L05和7805都是降低电池电压至5V,一个给电调单片机供电,一个给接收机供电。

会不会发热严重

网友(2019-10-17):
看的不是特别懂 我也是小白一个

网友:
我也看不懂,请问那位能发下电路图

网友:
其实你只要去看看原理图就知道了

网友(2019-11-25):
牛币好难挣啊

网友(2019-12-29):
原理图来了

网友(2020-02-21):
引用 楼主:
下图是比尔给我说用7805怕温度高叫我用俩个,然后具体怎么焊没有给我说,我试着焊失败的版本, ...

7805是给接收机供电的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里不是有嘛,三个电阻都是1K的。

1K 也分 1/2w 1/4w 1/10w 这些都没标注

网友(2021-02-26):
上面有标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三个电阻是多大电阻

1K的电阻,看原理图,一头是连在二极管和电容之间,另一头是连8050和MOS管的。

网友(2023-07-18):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开始板子小。7805一面一个把自己搞晕了,接反了,应该是那样吧接收机烧坏了,后来拆了换一个焊正引脚 ...

16年的时候做了一个一次性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三个电阻是多大电阻

18k,右边的全部都是3.3k

网友:
我也差电调了,其它都成功制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