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被我拆成这样了,怎么接线啊,没有万用表

楼主(2019-05-05):
(图片)

网友:
2S当控电 知道正负极 就好接线了

网友:
看电池上的标记,电池都是串连的,+-+-

网友A:
看打箭头的两个极,电池上有标记吗,一个是正另一个是负,要不用一个LED灯串个电阻两级碰一下,亮灯的LED正极接的是电池正极

网友:
找个小马达,一下就看出来正负极。

网友:
有万能表的话用电压档测出电池正极负极。焊好输出头和平衡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打箭头的两个极,电池上有标记吗,一个是正另一个是负,要不用一个LED灯串个电阻两级碰一下,亮灯的LED正 ...

我用测电比比响试出来了,谢谢

网友:
不懂得最好别乱搞,电池危险

网友:
居然有姓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