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控飞F550的问题,奋战4个不眠夜没解决

楼主(2019-05-05):
我NAZA,Lite飞控带gps,F550机架,6个大疆2212电机,3个好盈30A电调,3个仿好盈30A电调,桨和电机安装都对的,线也对的,乐迪AT10控,RD12接收,电调油门行程调好了,调参也没问题,感度默认,起飞直接一边倒,有时候像前,有时候向右,偶然起飞顺利了,那就很稳,但是起飞很很难。飞控接收在两块板中间,电池装在最上面的。请大神帮小弟帮忙分析下。现在又买了6个乐天20A电调,6个拆机大疆2312A电机,担心是电调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顶

网友B:
这是飞控预热问题,你连续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我的情况和你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飞控预热问题,你连续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我的情况和你基本一样。

好的,谢谢,我尝试40油门预热一会儿

网友:
我是nazav2飞控,好象没有预热过,每次都很稳

网友:
垃圾naza,需要每次起飞前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起飞必向一个方向翻的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nazalite在高楼密集的地方7-9颗星很不稳根本控制不了,在空旷地12-17颗星可以订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