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水线怎么划

楼主(2019-05-06):
求大佬指教船模水线怎么划

网友(2019-07-03):
真不错真不错,我的已经停工了

网友:
在水里放上油性颜料,把船轻轻放进去,参考水转印。

(传统做法:做个稳固的支架,放好船,调整好姿态。再做个笔支架,调整好高度,沿船身画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固定好船,用铅笔画。

网友:
用焊台架子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