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速计

楼主(2019-05-07):
我用的是数字空速计,但我不知道该放哪个位置比较好。

网友:
一般机头是最好的位置

网友:
机头 翼尖都可以放  注意避开螺旋桨后吹的气流就可以了

网友:
过来看看评论怎么说。

网友:
不是说最好机翼上么?初教六就是机翼上

网友(2019-09-01):
参考真机位置安装。

网友:
机头,机翼,机腹都可以

网友(2019-10-03):
机头 机翼 机腹,看机型

网友:
什么鬼,我怎么看不到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