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半成功

楼主(2019-05-07):
最近穷到飞机都玩不起,把唯一的一百多想自己做个蚊车
想做2s的话电池大了不知道放哪里,而且怕烧
1s的话没有双向电调,速度太慢
各位模友给个意见,电池装哪里,或者有没有能塞进去的电池最大空间长49mm 宽45mm 厚15mm

网友A:
拆两个舵机就变成双向电调了。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两个舵机就变成双向电调了。多简单。。

怎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两个舵机就变成双向电调了。多简单。。

你的意思是,把舵机里面的电调弄出来?,可是没有外置bec啊

网友B:
你这个原先是什么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原先是什么车?

普通遥控车,淘宝搜遥控赛车,就全是,我买的是最便宜的,所以最容易吃亏现在坏了,变速箱齿轮不贴合,

网友:
用上升压模块解决

网友C:
萝丽简易电调了解一下,接收机直接1s电池供电,驱动电调
这个模块{模块是萝莉步进电机电调那款}用两个15w104可以驱动两路电机正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萝丽简易电调了解一下,接收机直接1s电池供电,驱动电调
这个模块{模块是萝莉步进电机电调那款}用两个15w10 ...

大佬牛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