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N有刷电调波形正常吗

楼主(2019-05-07):
各位技术大大,本人是刚入魔的小白。
前段时间参考萝莉大神的PN有刷教程做了电调,测得油门半开时输出波形如下图。
看上去不是方波,有点锯齿的样子,请问是哪里有问题?还是说这是正常现象呢?

50%油门时输出波形

网友A:
土豪啊,这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啊,这款表。。。。。。

借出来用用得

网友B:
貌似负载所致,如果不接电机的话,波形就可以。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负载所致,如果不接电机的话,波形就可以。我遇到过

那可以理解为是正常现象,对吗?

网友:
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