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单向有刷接上电源电机一直狂转,遥控不起作用。

楼主(2019-05-08):
我按照萝丽大神的教程第十七讲,做了萝丽单向有刷电调,接上电源电机一直狂转,遥控不起作用(不管我有没有打开遥控器)。请大神们帮看看,有可能是什么问题?用了2S。的电源,富斯遥控器(试过其它商品电调,遥控器没问题)

网友A:
反向下油门通道试试

网友B:
是否下载了程序,固件?M管是否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下油门通道试试

油门往哪个方向都没反应,感觉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下载了程序,固件?M管是否击穿?

找到问题了,感谢,是M管击穿了,换了一个管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