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foxeer摄像头这个现象?

楼主(2019-05-08):
foxeer arrow micro pro摄像头叠加F4V3的osd时只能显示一半的osd参数,但用arrow mini pro又是好的,全部可以显示,上一只micro pro都是正常的,请问有无遇到同样问题的大哥?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不是4:3和16:9没调好就是N、P制式的问题,最简单的直接动动OSD位置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4:3和16:9没调好就是N、P制式的问题,最简单的直接动动OSD位置就搞定了 ...

你好,这个比例在哪里调?问过foxeer售后,说制式和比例都是没办法调的

网友B:
没有没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没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