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三代遥控器功能正常屏幕背景发亮,不显示

楼主(2019-05-08):
萝莉三代遥控器功能正常屏幕背景发亮,不显示,做好一直都显示正常,从试电调后就一直白屏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什么都顶,你是吃的伟哥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请教了萝丽群里的高手说是屏幕的亮度和对比度太高引起,调回来就好。

网友:
检查排线,估计虚焊

网友:
我第一次开机时屏幕只亮不显示,后来排查是线虚焊了;三楼说的也是一种可能。建议你都试试看

网友(2019-06-13):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是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