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9D怎么实现数据回传 我用的是R9Slim接收机怎么破?

楼主(2019-05-08):
(图片)

楼主:
我的显示器只显示RSSI没有电池电压怎么弄?请求大神指点

网友:
顶一个我的X9D怎么实现数据回传  我用的是R9Slim接收机怎么破? 接收机,shader回传数据 作者:wyd1996 2327 我的X9D怎么实现数据回传  我用的是R9Slim接收机怎么破? 接收机,shader回传数据 作者:wyd1996 28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啊!!!!!!!!!!

怎么了

网友B:
把s.port接上,飞控要打开telemet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port接上,飞控要打开telemetry

开了 只有RSSI 没有电池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了 只有RSSI 没有电池电压

用的什么飞控?s.port是反向的,F4的飞控一般只有一个串口可以接的,给了sbus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飞控?s.port是反向的,F4的飞控一般只有一个串口可以接的,给了sbus用。 ...

大力F405 AIO  请问下  我该怎么接这个数据回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力F405 AIO  请问下  我该怎么接这个数据回传

好像需要从接收机上飞线把非反向的信号引出来。可以参考下面网页:
https://oscarliang.com/uninverted-sbus-smart-port-frsky-receivers/
或者换个接收机吧。。比如r9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