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D7E 256 改装D7 最终版

楼主(2019-05-08):
搞了好几个版本的D7E了 手上的 D7咸鱼50包邮的 被我拆了又拆。太占地方了  最近正好赶上嘉立创打板优惠。不能再拖了 终于把D7改完了,

首先是空板子焊接 这次用了哑光黑的盖油很好看。

焊接完清洁一下,然后开始给单片机下载bootloader
首先先把boot0拉高
然后把 tms tck 3.3 gnd  接stlink的线接好 然后插上stlink 注意电源一定要选择3.3
软件使用这个stlink utility
打开软件先连接
然后擦除芯片
擦除完毕之后开始导入需要下载的D7e25的bootloader文件
然后选择bootloader。bin文件 然后点打开
然后在target选项里面选择Program and verify
然后点击start 后续有弹窗点ok

下载完成之后会显示这个画面
到这里bootloader下载就算成功了。下载bootloader只需要一次 除非芯片坏了。
弄完之后在target里面选择disconnected然后关掉软件 把stlink拔下来 把线拆掉,把刚刚的boot0短接去掉 正常下拉。
之后就可以供电烧写固件了
首先短接ext 开机 屏幕显示系统升级 (当你刚刚写入bootloader之后芯片内没有固件 不需要短接,开机会直接进dfu模式)
然后插上usb线 打开刷固件的软件Dfuse

当你连接正常时打开 软件 上面会显示一些单片机的信息 这就可以下载固件了
然后选择你要下载的固件
然后点击upgrade 就会开始写入固件了第一次烧写会有弹窗 点OK 就行
烧写完成后关掉软件重新上电开机会自动进入U盘模式 (第一次,当你的flash里没有东西的时候)
但你烧写多次之后需要手动按ent然后开机
然后将压缩包内的U盘文件复制到U盘里 然后断开连接然后上电 屏幕亮起 就成功啦。
回到制作上 把模块的塑料固定座安装上,由于没有合适的震动电机我没有焊接,个人也不太喜欢震动这个功能。

DIY D7E 256  改装D7 最终版 电池,电机,DIY,固件 作者:fanqie123 8480 DIY D7E 256  改装D7 最终版 电池,电机,DIY,固件 作者:fanqie123 1375 DIY D7E 256  改装D7 最终版 电池,电机,DIY,固件 作者:fanqie123 1410
lcd我用了一个以前留下的屏幕 使用了D7屏幕的背光 (这个背光板真的很柔和很好看)

接上开关 旋钮

大功告成 。usb后我选择放在电池仓里面打开盖子就可以插usb线 不需要很经常更新固件。
这一次总算没有烂尾。下一步计划加一个语音模块。这个帖子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制作过程,
也教大家D7e更换的256的mcu之后烧写bootloader的步骤 和刷固件的方法。 也希望可以给买我的板子的
朋友们在制作上提供一些帮助。 祝大家永不炸鸡。

网友A:
可以刷原厂固件吗

网友:
顶一个DIY D7E 256  改装D7 最终版 电池,电机,DIY,固件 作者:wyd1996 1664 DIY D7E 256  改装D7 最终版 电池,电机,DIY,固件 作者:wyd1996 1367 DIY D7E 256  改装D7 最终版 电池,电机,DIY,固件 作者:wyd1996 35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原厂固件吗

不能,哈哈哈,这个和原厂的芯片不一样

网友:
是中文页面吗

网友:
有焊好的板子卖吗

楼主:
DIY D7E 256  改装D7 最终版 电池,电机,DIY,固件 作者:fanqie123 1121 是中文滴。

网友B:
是不是deviation群里的朋友吧?你那个店怎么找,我现在用f7。等你装语音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deviation群里的朋友吧?你那个店怎么找,我现在用f7。等你装语音好学习。 ...

咸鱼搜d7e256 就能搜到

网友:
能改四合一高频头吗 也是焊三根线?》

网友(2019-08-21):
顶一个,技术贴。

网友:
咸鱼搜不到了,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2019-09-25):
可以分享下原理图PCB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