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发烫的原因。

楼主(2019-05-09):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插电以后也不推油门,只是做飞控调参等操作,此时应该没有负载,可过一会儿电调就烫起来,把epo都烫化了,而且换另外的电调也是一样烫,说明电调并没有坏,想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
接错线了?

网友A:
很明显,你把信号线和正极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把信号线和正极搞混了,

是这样啊?我仔细查查?

楼主:
配件不会被烧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