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6c遥控无法和mini接收机对频!

楼主(2019-05-09):
求助!mc6c遥控无法和mini接收机对频!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貌似mc6c遥控器只能用mc系列的接收机

网友B:
又不是一家的,协议又不一样,怎么能对频。是不是mc6遥控很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一家的,协议又不一样,怎么能对频。是不是mc6遥控很利害。

都是一家的产品,这个接受机是新款,天线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mc6c遥控器只能用mc系列的接收机

一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