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上电后电池发烫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2019-05-09):
电池插上后,其中2个电调发热,电池发烫,找不到原因,飞控都没连呢,只是装了电机 电调 分电板
用的小蜜蜂20A电调
       MT2204电机

网友A:
小蜜蜂电调,用到你怀疑人生。作为过来人,劝你赶紧扔了换其他牌子。随便闭着眼睛买任何一个品牌都比小蜜蜂好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蜜蜂电调,用到你怀疑人生。作为过来人,劝你赶紧扔了换其他牌子。随便闭着眼睛买任何一个品牌都比小蜜蜂 ...

电调问题会导致电池发烫?另外电调用之前是不是要刷固件,我买来后直接就连上,啥都没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问题会导致电池发烫?另外电调用之前是不是要刷固件,我买来后直接就连上,啥都没弄 ...

正常的电调不会导致电池发烫的。但是!小蜜蜂不走寻常路的。几年前用过的都说垃圾,包括我也深受其害,症状是发烫严重,频繁重启,空中停机。我当时入了两套,恨得我想杀死生产这垃圾的混蛋。固件影响不大的,主要是芯片和元件的问题。听我一句劝,赶紧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问题会导致电池发烫?另外电调用之前是不是要刷固件,我买来后直接就连上,啥都没弄 ...

淘宝店家为了赚钱,明知道这个电调很多问题还是拼命推荐给新手,真的坑死人不偿命那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