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大神,F4V3pro飞控用刷哪个固件?

楼主(2019-05-10):
(图片)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啥玩意型号的F4
大众型的话差不多是这个OMNIBUSF4或者OMNIBUSF4SD固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啥玩意型号的F4
大众型的话差不多是这个OMNIBUSF4或者OMNIBUSF4SD固件都可以

v3pro啊

网友:
v3pro稳定吗,电流计准确吗

网友:
pro就是v2,v3就是v3,v3pro是加上电流计的v3

网友:
应该刷bf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