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自稳模式起飞不打杆向左飘如何解决?

楼主(2019-05-10):
f3飞控,自稳起飞就飘,调加速度计要测量仪测水平吗?还是调遥控器杆旁边的微调?

网友:
不漂就不叫F3了,只要能稳稳起来就调好了,F3都玩手动或者半自稳,那点漂移你尿急抖一下都会被强势覆盖,打杆动作的幅度比你漂移大得多灵敏得多。

网友:
看来这是正常飞控反应啊

网友:
f3 就不要想钉钉子了

网友:
不想飘,加装个GP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