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能否实现萝莉遥控器+改装无线模拟加密狗?

楼主(2019-05-11):
两年前在其他论坛里见到一位叫fanks8888高手简单介绍萝莉遥控器+改装无线模拟加密狗的文章,只是很简单用图片介绍了制作过程,至于完成后的程序调试没有说,网上搜索可以看到完成后的一段玩的视频,现把图片放上看有哪位大神能解决这个程序问题。

网友:
没那么复杂,遥控器给加密狗是ppm信号,你只需要搞一个接收机 给加密狗ppm信号就行了

网友:
接收机设置成PPM输出就行了

楼主:
能否通过对STC15W408AS编程使其某1输出脚可以输出PPM信号,这样的话这个无线模拟器加密狗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通过对STC15W408AS编程使其某1输出脚可以输出PPM信号,这样的话这个无线模拟器加密狗就完美了

萝莉接收机默认就是一通道可以ppm输出。

网友A:
你这模块接口与408引脚刚好一一对应?,为什么我的没几个脚对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模块接口与408引脚刚好一一对应?,为什么我的没几个脚对得上

这个不是我做的,是fanks8888制作的,这个连接应该不是一一对应的,不同品牌的24l01输出脚位置顺序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