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接好迷你OSD时,加遥控油门,然后屏幕上的OSD数据就没在了

楼主(2019-05-11):
当我接好迷你OSD在APM飞控上后,遥控一加油门,屏幕数据就没在了。求解

网友:
电压不稳定,加电容,或者独立供电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我也遇到过,加独立降压模块解决

网友:
单独供电就行了

网友A:
加电容是最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是最稳的

加哪里

网友A:
加在OSD正负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在OSD正负极上

可以加在电调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在电调上吗

没试过不知道,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在电调上吗

加在电调的BEC输出那里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