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的处理器温度太高

楼主(2019-05-12):
现在开机就会显示处理器温度超标了 用手摸处理器也是很烫手
仔细检查的线路和飞控 确定没有短路
这是处理器坏了吗

补充内容 (2019-5-12 20:00):
把所有的线去掉 只用USB供电 也是一样发烧 温度越来越高 到过150度 在不关估计能起火了 但是刷固件和飞都还是可以 完全没影响

网友:
供电电压多少的

楼主:
USB供电特是一样发烧 烫手 最高到了150度 只能线关了

网友:
f4mcu工作电压一板3.3v,二楼是让你测一下供电电压有没有超了,如果过了3.6v,虽然不会马上坏。但也不能长久工作。

网友:
万用表确认下芯片供电电压吧   不少芯片供电都是板上输入的电压减压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