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收机怎么修?

楼主(2019-05-12):
这里面一个元器件冒烟了
还有这个,不知道哪个是正极和负极。

怎么办?

网友:
接收机上面一般是共地的,用万用表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二极管,有横线的一边是负极

网友:
不懂  顶一个

网友:
我坏过不少接收机,大多看到坏了的元件换了根本没有用。很多表面很好的元件也挂了。没有专业设备,不好修。

网友:
改开源接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