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机架怎么样?

楼主(2019-05-12):
上图给大神们看一下,

网友A:
高端 不过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是**症晚期,第一眼看到这个机架,感觉很不舒服,我感觉好看的机架外表看起来越简单越好,这个机架明 ...

谢谢点评,有好的机架吗,推荐一下

网友:
感觉你的机架有点重

网友C:
这机器能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能飞么????????????

还没试飞,电机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大疆  悟  机架构造很好

主要是没有悟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 不过不会玩

为什么??

网友:
这鸡架不错啊,结构结实

网友:
这个机架好厚实的感觉

网友D:
机臂还是用圆管吧  轻的同时保证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臂还是用圆管吧  轻的同时保证强度

没有450圆管机架的图,有吗,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450圆管机架的图,有吗,求图。

直接把你的图改下就好了  机臂接口处连接方式改改就好  其他都不需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