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那位模友用过这个自主飞行请教请教

楼主(2019-05-13):
无人机自主飞行,基于树莓派。

网友:
树莓派3B编译pix4?

网友:
现在树莓派可以跑的飞控代码有不少吧,先得选好用什么啊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QGC的V3.5.0的地面站和pixhawk飞控然后我想在室内用超声波模块在室内完成自主飞行,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编代码飞行

楼主: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用树莓派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在室内自主飞行。

楼主:
超声波模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QGC的V3.5.0的地面站和pixhawk飞控然后我想在室内用超声波模块在室内完成自主飞行,就是不知 ...

室内不太好弄  目前室内飞的好的基本都是飞机上传感器数据传到电脑,电脑解算后再控制飞机,或者直接室内放摄像头获取飞机位置,电脑再去控制飞机,室外嘛靠gps自主飞没啥大问题

网友(2019-06-12):
超声波只定一个方向难道你要在飞机上装6个超声波模块?就算装6个碰到电线或者绳子之类细小的悬空物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