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2

楼主(2019-05-14):
NAZA M V2油门中位才才突然提升,推到最高后拉下来才走正常油门曲线,有哪位大神知道是哪里故障

网友A:
好大的飞机,哪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飞机,哪吒的

s550机架的

网友B:
什么遥控器?
按你说的如果是futaba,建议检查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遥控器?
按你说的如果是futaba,建议检查油门曲线

乐迪at9s,油门曲线看过了,正常的,现在在考虑是不是飞控的设置问题

网友:
这是正常的撒

网友C:
550机架和我一样  说明书里有写 油门到百分之50以上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机架和我一样  说明书里有写 油门到百分之50以上才有用

就是说推到五十后才能走油门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机架和我一样  说明书里有写 油门到百分之50以上才有用

在说明书哪里能看到呢

网友:
v2本身就是这样

网友D:
除非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推到五十后才能走油门曲线吗?

官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推到五十后才能走油门曲线吗?

我没试过  但是我觉得不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手动模式

嗯嗯谢谢,手动模式确实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试过  但是我觉得不是滴

嗯嗯,手动模式就直接走油门曲线的  姿态就得推过半油门

网友(2019-06-25):
朋友请教下飞控调参怎样才能上主控电?

网友(2019-08-23):
naza的标配啊!GPS和姿态模式都是这样,多旋翼一般用的双回中遥控器!油门默认也是回中!所以NAZA就是油门中位推油门起飞,松手油门回中悬停,往下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