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控大胖跟拍自动航点的小胖

楼主(2019-05-14):
    小胖画好了航点,然后先把睿思凯遥控器和鹰眼图传切换到小胖频段,起飞小胖。大胖在边上已经加电等待。小胖起飞后切自动模式,然后把设备切换到大胖频段,再起飞大胖,接下来就是追拍了。
    天气不大好,有雾,能见度不高,导致大胖找小胖的时候费了一些事。然后航线设置的也不大好,导致有一段路图传被遮挡导致跟丢,最终成片也不是很完美,将就看吧。等我回老家的时候,重新来一段。
    小胖上面放的是30多的图传摄像头不带录像。大胖上面的相机是鹰眼8S,配舵机云台。

网友A:
嗯  应该可以大小胖设置相同航点 速度  然后先后抛飞吧   这样不就自动跟着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应该可以大小胖设置相同航点 速度  然后先后抛飞吧   这样不就自动跟着了么 ...

不同的飞机,巡航时速什么的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的飞机,巡航时速什么的都不一样。

飞控里可以设飞行速度的  不同飞机只是最高时速最低时速不一样  调整到同一个速度飞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里可以设飞行速度的  不同飞机只是最高时速最低时速不一样  调整到同一个速度飞是可以的 ...

风向不同,风力不同,你设置一样的地速,遇到顺风容易失速炸机。

网友B(2020-01-02):
你好  问一下  接收机失控时  飞控能不能继续做任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问一下  接收机失控时  飞控能不能继续做任务呢

网友C:
问一下主,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主,什么控

PIX

网友(2021-04-03):
问下up主手机地面站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