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抖动很厉害

楼主(2019-05-14):
apm2.8抖动很厉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pid没调好吧   自动调参试下啊

网友:
我翻出来一个APM2.6,外观感觉有点古板,看上去一点没有新鲜感。性能也是一般,用的atmel单片机。

网友:
进入地面站,设置,扩展参调,把(Roll速率)的P调小点就行了。之前的的也是这样,自稳模式下不停的抖

网友A:
抖动有好多种。好多原因。我遇到过最多 的。是电机桨配合产生的抖动。
默认PID起飞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2020-02-16):
不好意思啊,挣点牛币

网友:
我是新手想下个地面站,APM2.8的,刚开始玩

网友:
我的飞机最近也抖动厉害,看看你们的办法试试

网友:
pid没调好吧   自动调参试下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A:
抖动有好多种。好多原因。我遇到过最多 的。是电机桨配合产生的抖动。
默认PID起飞一般没问题的 ...

嗯,先调桨,桨都对了之后调PID;抖动要不是P太大,要不是I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