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转换结果 寄存 器与普通的变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14):
看萝丽十三课程 ,提到要声明 转换结果 寄存 器,想问这个转换结果寄存器是不是为了存放数据 ,那他与普通的变量有什么区别?

网友:
顶一个转换结果 寄存 器与普通的变量有什么区别? 寄存器,普通的,有什么,是不是,转换 作者:wyd1996 529 转换结果 寄存 器与普通的变量有什么区别? 寄存器,普通的,有什么,是不是,转换 作者:wyd1996 5516 转换结果 寄存 器与普通的变量有什么区别? 寄存器,普通的,有什么,是不是,转换 作者:wyd1996 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