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款UNA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9-05-14):
RT。。。我如果用一块3S电池。设置电压3.8低于这个数会自己充电。高于会放电。可是用2块3S同时插在充电器上。。比如设置电压3.8。我的一块电池高于3.8另一块低于3.8.这时候问题来了。。充电器启动的是放电模式。。把高于3.8的那块电池放到3.8。而低于3.8的那块也开始放电。一直放到2.0V。。多亏自己看到不然电池废了。。请问用过都大佬们这正常吗

网友:
说明书有没有看?充电器里面要设置充电电压,放电电压,平衡电压,你设置放电到2V,它就放到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