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这个图传osd相机怎么接

楼主(2019-05-15):
(图片)

网友A:
摄像机出来的4根线就用到3根分别是5v   gnd  和视频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摄像机出来的4根线就用到3根分别是5v   gnd  和视频的信号

相机出来的线,红色最好别接,内置电池供电足够了,黑色和白色那两根就够了,或者是黑色和绿色那个,另外如果用外置供电,最好确定电压是5伏,我之前用过图传供电,相机开不了机了,后来一测图传的电压,8.9伏,前车之鉴,仅供参考泡泡老师这个图传osd相机怎么接 图传,泡泡老师,OSD 作者:我是大肚啊 10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机出来的线,红色最好别接,内置电池供电足够了,黑色和白色那两根就够了,或者是黑色和绿色那个,另外 ...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行了   我用的是5v降压模块    图传和osd一般是12v供电

网友(2020-08-25):
是没有图像吗?楼主最主要的不是接线,是你的相机有没有TV模式,没有这个模式你怎么接线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