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解锁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15):
前面就是不亮

网友:
是一样的,你要是插着USB,它就是不是黄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油门微调往下拉试试

以解决谢谢

网友B:
我油门显示885,也是无法激活解锁,请问你的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油门显示885,也是无法激活解锁,请问你的是什么问题呢

我的是低油门相位太低了保护了可以调低也可以调低油门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