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inavf4v3返航的问题

楼主(2019-05-16):
问大家个事nv14配r9m飞f4v3 inav的arwing,使用返航功能的时候近距离切一次就可以了,飞远了的话切第一次飞一会会回到自稳模式在切一次就稳定了,大家谁碰到过

网友:
大家谁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433可以调功率???

应该是915吧,他只是用了鞭子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433可以调功率???

可以调的,是A牌的

楼主(2019-06-29):
换了2.0的固件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