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接收机 输出通道

楼主(2019-05-16):
xm+接收机  我的输出只有 7个通道  ?  不是16个通道么?

网友:
通道由遥控器设置

网友:
来水了来水了来水了来水了来水了来水了来水了来水了来水了来水了来水了来水了

网友:
你去frsky官网看下xm+说明书,很详细的,有的固件是前7输出遥控,后1输出rssi,具体你去官网看

网友:
对频页面,D16下面一条可以更改16,增加了通道反应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