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f3油门解锁问题,油门885,不知什么原因导致的,望大神指导

楼主(2019-05-16):
(图片)

网友A:
油门985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985差不多

不知道怎么设,请教,微调是不反应的

楼主:
遥控是华坑d7

楼主:
我早上还行的,晚上就突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遥控器行程数值试试

我早上还行的,晚上就突然不行了

楼主:
我用pwm接收机,1-4通道不行,5-6就有反应

网友C:
地面站首页有无法接收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首页有无法接收提示的

没看到什么提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看到什么提示

不知为什么操控杆不反应,模式杆就有

网友C:
在第一屏在右上角

楼主:
禁止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第一屏在右上角

禁止解锁,数据包错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