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18650组4P6S教程

楼主(2019-05-17):
谁有18650组4p6s教程平衡线焊接教程

网友:
你的设计电池重量将近一公斤哦

网友:
这还用教么。。

网友:
你先这样接,然后那样接,最后这样接,就好啦

网友:
先把6个电池按正负串联起来为一组,做4组。再把4组正负并联起来不就是6S4P了

网友:
先串联起来再并联起来

网友:
自己看吧

网友:
24个18650,装船上都沉了

网友:
电焊机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