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的室内涵道 求助

楼主(2019-05-17):
买来装上接受以后正常玩  刷了一次固件以后 油门推一点电机会狂转 打油门也不能用  求指导怎么调

网友A:
重新
行程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
行程校准一下。

油门推到一半的时候转的挺快的  然后就一直保持这个转速  把油门拉到底也是那个转速

网友:
装上奖试一下

网友:
如果老是侧翻,   可能是陀螺仪在自稳校准

网友:
jumper的室内涵道  求助 电机,固件,涵道,jumper官网,涵道什么意思 作者:铁渣 688 妙啊jumper的室内涵道  求助 电机,固件,涵道,jumper官网,涵道什么意思 作者:铁渣 2787 jumper的室内涵道  求助 电机,固件,涵道,jumper官网,涵道什么意思 作者:铁渣 6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