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问题求助

楼主(2019-05-17):
各位大神,小弟想设置一下PIX的故障保护,当电量低于某电压后执行返航。但是在执行动作上,下拉菜单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电流计设置正常,如下图:
MP的版本是1.3.66,PIXHAWK固件版本是3.6.8。通过排除法已找到问题所在,换PIX固件低版本可以解决,但小弟是给一些学生录视频课程,前面讲的都是最新的3.6.8,换版本再录就要重新剪辑太麻烦了。如果用现在的版本有没有办法 解决呢?
如果用QGC是可以设置故障保护的,但前面的视频录的都是MP,也不方便用QGC。
现在发现这个下拉菜单之所以是空的,是因为参数表里的电池故障保护动作设置部分没有说明和描述。如下图:
如果用现有版本,想要设置故障保护有办法解决吗?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求助大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