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问题

楼主(2019-05-18):
电流计输入端和输出端怎么区分?

网友:
插电池的那端就是输入咯

网友:
看上面的丝印。

网友:
插反又插不上

网友:
不断的突破自我极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

是不是标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标反了

我也感觉标反了,你确定吗?

网友:
插反也不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标反了,你确定吗?

恩,T插电池端是母插,对应接的电流计是公插,所以你标的(输出)公插端是输入

网友A:
你确定能插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能插反?呵呵

当然,只要正负极不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