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刷固件

楼主(2019-05-18):
高频头关闭了,照样耍不进去
接收机二手收来的,还是已经刷过了,但是地面站还是调试不出信号来,求大神指点

网友: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你这图发了也相当于没发,假如卖家刷了带rssi的固件,那么接收机就会有一个通道不停在跳动,至于你说的调试不出信号是什么鬼d(ŐдŐ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发了也相当于没发,假如卖家刷了带rssi的固件,那么接收机就会有一个通道不停在跳动,至于你说的调试 ...

接收机通道,没有一个通道能跳动,后面直接接收机的rssI焊点直连飞控,99满信号,拿掉那一根线变成36的信号强度,99的信号不管遥控器放多远都是这个数值的信号,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通道,没有一个通道能跳动,后面直接接收机的rssI焊点直连飞控,99满信号,拿掉那一根线变成36的信 ...

我说的接收机是指地面站的接收机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接收机是指地面站的接收机界面

知道的,我看了很多教程

网友:
好家伙啊啊!!!!!!!!!!!!!!!!!

网友:
我都不知道 对上頻了 不管调参是怎么回事

网友:
唉,我的X7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