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指点

楼主(2019-05-18):
我的四轴飞行器一上电!电机就转!电调我也按说明效准过!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你在全部参数中搜索M_SPIN_MAX  或搜索 SPIN 将它改成0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全部参数中搜索M_SPIN_MAX  或搜索 SPIN 将它改成0就行了。

没找到这个参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这个参数呀

哦,不好意思,我没问你用的是什么飞控,这个参数是apm和pix在mp地面站里的参数。